为什么我的altium designer不能正常关闭

楼主(2022-05-09):
点击关闭按钮 。DXP就死机,只能通过任务管理器来关闭。换了几个版本,09的两个版本,10的一个版本,也重装了系统。一模一样的问题。这个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找到提示错误的文件夹(我的是H:\ALTIUM B\Library\BSDL\Generic,一般情况下就是Altium的安装文件夹下,不同的就是前面两个而已),然后打开Generic文件夹,删除文件“BSDL_FileMap”,然后再重启就能正常关闭了

网友:
    我的也是,我用的是WIN8 X64在画PCB退出系统时死机,解决办法在参数选择--PCB EDITOR--DISPLAY--关闭drictx就不出现死机

网友:
    设置所有用户均为管理员打开即可。
报错原因是在C盘那个路径不能创建文件,你给它管理员权限 他就能创建了!
    不得不说 AD这个设计有点沙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