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布局

楼主(2022-05-09):
    在PCB布局过程中,两种晶振的布局方式区别在哪里电容放置在IC与晶振之间

电容放置在晶振之后

网友:
    个人倾向于电容放置在IC与晶振之间,。

网友(2023-02-14):
    晶振的PCB布局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布置空间:晶振需要足够的空间以保证其正常工作,因此需要在PCB上为晶振预留足够的空间。

    干扰抑制:晶振需要免受其他元器件的电磁干扰,因此需要设计出适当的干扰抑制方案。

连接质量:晶振的连接需要保证足够的长度和宽度,以保证信号的质量。

    位置稳定:晶振要被固定在PCB上,以防止其在使用过程中的振动造成频率的不稳定。

    电容器的使用:为了保证晶振的正常工作,最好在晶振的两端接上电容器,以补偿任何电容误差。

    这些都是晶振PCB布局的重要因素,必须在设计中进行考虑和充分讨论。

网友:
    有空间尽量仿真晶体和主芯片之间,没空间就挂晶体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