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xpedition 工具栏display control打不开

楼主(2022-05-09):
mentor xpedition 工具栏display control打不开是怎么回事  求大神解答

网友:
去WDIR把Experdition PCB.wsp文件删除了,重新设置菜单栏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你用的中文版本,可能时不时就会出现这问题

楼主:
找到原因了  一不下心点到了autor hide 隐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