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电路中NMOS一端直接接到电源应注意什么?

楼主(2022-05-09):
有谁能告诉我在CMOS集成电路中,NMOS一端直接接到电源上和PMOS的一端直接接到“地”上,有人告诉我在layout时这些电路要远离其它电路,这是ESD的问题还是latch-up的问题?

网友:
    这个 应该是latch up的问题,由于寄生的影响会形成一个正反馈的电路,导致器件烧坏

网友:
    把这2个管子分别和别的晶体管隔离起来,不要用同一个nwell,另外最好加double guard ring 屏蔽

网友:
    :hug::hug::hug::hug::hug::h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