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看懂三种pcb拼板方式之间区别

楼主(2022-05-09):
pcb为什么要拼板?对于客户来讲,pcb拼板是为了方便插件;对于pcb生产厂家来讲,pcb拼板是为了更好的提高板材的利用率,节约生产成本。Pcb拼板方式一般有三种:V割(V-CUT)、邮票孔以和空心连接条。下面具体和大家讲解一下

PCB拼板方式-V割

V割,又称V-CUT,在规则板中使用较多。V割是在两个板子的连接处画一个槽,只要将两个板子拼在一起,之间留点空隙即可(一般0.4mm),但这个地方板子的连接就比较薄,容易掰断,拼板时需将两个板子的边缘合并在一起。V割一般都是直线,不会有弯曲圆弧等复杂的走线,在拼板时尽量在一条直线上,V割线可以使用2D线放在所有层进行表示。

PCB拼板方式-邮票孔

对于不规则的PCB板,比如圆形的,V割是做不到的,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邮票孔来进行拼板连接,因此邮票孔一般在异形板中使用的较多。在两个板子的边缘通过一小块板材进行连接,而这一小块板材与两块板的连接处有许多小孔,这样容易掰断。掰断之后板子的边缘像邮票的边缘,因此这种拼板方式被称为邮票孔。

PCB拼板方式-空心连接条

空心连接条在有半孔工艺的板子中使用较多,是使用很窄的板材进行连接,和邮票孔有些类似,区别在于连接条的连接部分更窄一点,而且两边没有过孔。空心连接条的拼板方式有一个缺点:板子掰开之后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凸点。邮票孔也有凸点,因为被过孔分开所以不怎么明显。有人可能会觉得直接用邮票孔不就好了,为啥还要用空心连接条?这是因为在做四周都是半孔模块的时候,邮票孔和V割都无法使用的,只能通过空心连接条在模块四个角进行连接。

网友A:
    一块板子只能有一种拼版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块板子只能有一种拼版方式

我们也是这么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拼版方式,常用的是捞孔和V_C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