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拆解元器件方法

楼主(2022-05-09):
当电路板有损坏需要进行维修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把损坏的元器件给拆解下来,包括我们在检测元器件的时候也是需要将其拆掉,那么,要怎么拆解pcb板上的元器件呢?今天就和大家分享pcb板拆解元器件方法

在不知道是哪个元器件损坏或者是哪一个元器件导致的异常时,在不影响电路板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是可以将元器件焊下来,然后观察电路板异常是否消除。此种方法不适合那种必要元器件的拆解,比如电路保护元件,一个不小心可能会烧毁主板。

Pcb板上焊接的元器件主要分为单脚、双脚、三脚及多脚等,拆解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单脚的元器件拆卸起来较为简单,直接脱焊或加热就能拆解。双脚元器件为了方便拆解,可通过摇晃使引脚脱焊后拆下,使用这种方法的前提是已经确认该元器件无法使用的情况下。

对于三个引脚的元器件需要先脱焊两个引脚,然后在跟操作双引脚一样的方法,左右摇晃将元件拆掉。

引脚IC芯片这种类型的元器件拆解起来比较麻烦,遇到这种的元器件可通过空心杯挨个焊脱,然后拆下。

网友:
    我是会拆,不会焊

网友:
    我也觉得焊比较难,不知道人家那些大神是怎么做的,感觉焊的又快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