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于传感器中的模数转化器MS1549参数与兼容TI的1549

楼主(2022-05-09):
MS1549描述
MS1549是一个10位开关电容器,逐次逼近型的AD转换器。这个芯片有2个数字输入端,1个三态输出口(CS),1个I/O CLOCK端口和1个数字输出端(DATA OUT),可以实现一个三总线接口到总控制器的串行口的数据传输。内部具有自动采样保持、可按比例量程校准转换范围、抗噪声干扰功能,而且开关电容设计使在满刻度时总误差最大仅为±1 LSB ,因此可广泛应用于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转换电路。
特点
10位分辨率的A/D转换器
内部取样保持功能
总共不可调最大误差为±1LSB
片内系统时钟
引脚兼容TLV1549
COMS 工艺
替代方案
MS1549 pin=pin TLV1549
MS1549 pin=pin TLC1549
封装

内部框图

管脚描述

典型应用图

功能描述
当CS为高电平时,I/O CLOCK为初始禁止状态、DATA OUT为高阻抗状态。当串口将CS拉低后,随着CLOCK和DATA OUT的使能开始转换数据。然后串口开始提供一个顺序时钟,同时接受DATA OUT上次的转换结果。通过串口设置CLOCK口10-16个时钟周期,在第一次的10个时钟周期内完成模拟信号的取样。
模拟输入采样:
在第3个时钟下降沿后开始模拟输入采样,采样持续7个时钟周期。采样的值在第10个时钟下
降沿被保持。
转换器和模拟输入:
对于连续逐次逼近型的模数转换器MS1549 ,CMOS 门限检测器通过检测一系列电容的充电电压决定A/D 转换后的数字量的每一位。在转换过程的第一阶段,模拟输入量同时关闭SC 和ST 进行充电采样, 这一过程使所有电容的充电电压之和达到模数转换器的输入电压。转换过程的第二阶段打开所有SC 和ST, CMOS 门限检测器通过识别每一只电容的电压确定每一位, 使其接近参考电压。在这个过程中, 10 只电容逐一检测, 直到确定转换的十位数字量。在转换的第一步,门限检测器检测第一个电容(weight=512),该电容节点512切向REF+上,所有其他电容的相同节点处按顺序切向REF-上,如果总结点的电压大于门限检测器那点的电压(接近于VCC的一半),位“0”被送至输出寄存器,然后节点512切换到REF-上;如果总结点的电压小于门限检测器那点的电压,位“1”被送至输出寄存器,通过剩下的逐次逼近的过程,512-weight的电容仍连接在REF+上。对于256-weight 的电容和128 -weight 的电容也要通过连续逐次逼近型的重复操作,直到确定从高位(MSB) 到低位( LSB) 所有数字量, 即为初始的模拟电压数字量。
详细资料可以联系我

网友A:
看着功能挺多,不知是否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功能挺多,不知是否好用

可以提供样品去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