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稳压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

楼主(2022-05-10):
    大家好!如图所示:稳压二极管2.7V串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
    防止电压过大,击穿二极管?
    不过为什么要放在那个位置。

网友:
    在电子电路中,二极管的正极接在低电位端,负极接在高电位端,此时二极管中几乎没有电流流过,此时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这种连接方式,称为反向偏置。
利用二极管内PN结的击穿电压来达到稳压目的,当反向电压高于PN结击穿电压时,二极管被击穿,相当于短路,二极管后面的电路便起到分压作用,于是电压降低,当反向电压低于击穿电压时,PN结恢复,周而复始地循环便起到稳压作用。

网友:
    凑压降,LED的结压降加齐纳管击穿电压凑到供电电压。不过此法不好,参数离散性太大,不如用电流驱动或串限流电阻,无需再使用齐纳管。

网友:
    个人认为led1到led6是一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而led7是另外一种颜色,不同颜色发光二极管有不同的工作电压

网友:
    纯粹是凑够电压24V,每个发光二极管压降3V左右,加上稳压二极管的2.7V,差不多24V!

网友:
    即使是凑压降,也应该串上电阻限流吧?很容易烧LED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