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使用匹配的电容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2-05-10):
使用匹配的电容晶振不起振,换电容起振,再换回原来的不起振的电容,晶振起振了,这是什么原因?哪位高手可以指点?

网友:
是不是你换电容的适合风枪温度高了

网友:
确认一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请问你是通过示波器测试波形来判断晶振是否起振的吗?示波器探头会有寄生电容,不同的探头寄生电容不一样。示波器探头寄生电容会改变晶振的实际匹配电容,可能会造成不起振。

网友:
晶振匹配电容有问题

网友:
你那个电容太临界,你这个需要把板子拿给晶振厂家做一个匹配。因为pcb上面本身也有寄生电容的。

网友:
    把晶振及单片机型号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