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2005 如何才能封装库更新到PCB图?

楼主(2022-05-10):
在封装库更改了封装,怎样才能更新到已经制好的PCB图中?谢谢

网友:
直接在库里调出呗。

网友:
link的时候选比较pcb decal,再eco,或者直接在pcb里面decal edit。

网友:
如果涉及一个元器件从封装库调出还好,如果原理图和制版图同一个封装用了很多元件,那样的话,还是自动更新的好。protel可以直接从封装库更新的,不知道PADS有没有此项功能呀?

网友:
直接在库里调出,然后在ECO下更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