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有哪些基本要领?

楼主(2022-05-10):
在设计中,布局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布局结果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布线的效果,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合理的布局是PCB设计成功的第一步。PCB布局有哪些基本要领?

网友:
先进行预布局,思考整个电路板,信号流向、散热、结构等架构的过程。

网友:
在一个PCB板上,元件的布局要求要均衡,疏密有序,不能头重脚轻或一头沉。

网友:
电源线和地线的位置良好配合,可以降低电磁干扰(EMl)的可能性。如果电源线和地线配合不当,会设计出系统环路,并很可能会产生噪声。

网友:
在每个 PCB 设计中,电路的噪声部分和非噪声部分要分隔开。

网友:
在布局过程中,需要考虑散热风道,散热死角;热敏感器件不要放在热源风后面。优先考虑DDR这样散热困难户的布局位置。避免由于热仿真不通过,导致反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