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M350和PROTEL分别测量PCB的线宽、线距和孔径大小 ?

楼主(2022-05-10):
如何用CAM350和protel分别测量PCB的线宽、线距和孔径大小 ?

网友:
CAM350下用Q,然后点中想看的线,孔,就出来了,如果看线距,应该用到info/measure;PROTEL下快捷键ctrl+M就是测量尺寸的。点一下测量的起点位置再点一下终点位置,这个时候会跑出一个属性框,那里有写测量出来的尺寸是多少。

网友:
检查线宽线距其实还可以用DRC安全间距检测,这个是用来检测整个板子是否有间距过小的,就不用一个个去量了。

网友:
在设置里面修改英制或者公制,然后按键盘上的Q键,点在哪条线,那条线的信息就会显示了。

网友:
有PCB图吗?有的话直接打开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