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 place manully 对话框不见了,怎么都不出来

楼主(2022-05-10):
    allegro 16.6 place manully 对话框不见了,怎么都不出来!  什么快捷键可以显示出来来着

网友:
    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勾选

网友A:
    执行place->manully命令以后,单击右键选择Show

楼主:
    勾着呢! 快速放置窗口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执行place->manully命令以后,单击右键选择Show

    灰色的点不了!

网友B:
    打开命令后不要操作鼠标,按alt + space , 再按x,不要直接关闭,拖动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命令后不要操作鼠标,按alt + space , 再按x,不要直接关闭,拖动窗口

    厉害  ! 之前用过 总忘咋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