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llegro 17里的同色不叠加

楼主(2022-05-10):
    在16.6里,如果同一网络的两层叠加,会把颜色加深,比如两个没有合并的shape,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有就是pin number放在pin上也能很好看出来,但是17 里一但两个颜色相同的就看不出来了,画了两个shape没有合并看不出来,pin number在pin脚上看不出来,这怎么调整

网友A:
    在display菜单下选assigin color命令可以,由option选想要的颜色点,给net变成不同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isplay菜单下选assigin color命令可以,由option选想要的颜色点,给net变成不同颜色

    并不是这个意思,这种的一般是相同网络,因为可能画的时候是好几块铜,最后要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