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summer 09 PCB自己做的元件不能与其它器件连接

楼主(2022-05-10):
    如题,自己画的封装,画的原理图没有报错,但是转换到PCB的时候就没有飞线连接,当我自己画导线连接的时候怎么都画不到引脚上去,求大神

网友:
    你的原理图没错的话,应该是器件U3的这个引脚在PCB封装里的脚号和器件库中符号里的脚号没对应上,可以检查下看看。若上述错误不存在,那你再检查下原理图里这两个引脚是否真实相连了,有两种情况:1是你的电气连接线没有真实链接到引脚上,可能在节点处没有正确交合。2是你定义的网络名NET没有实际放在两个引脚或者电气链接线上,即没有出现红X
    仔细检查下,会发现的

网友:
    有的元件都没有定义引脚,系统当然无法识别,

网友:
    你的NET没有导入

网友:
    引脚编号不对

网友:
    你的器件管脚是用PAD画的么?用PAD改到top层,上边有管脚编号。看截图你好像是用fill方式,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