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如何查看天线的阻抗,增益?

楼主(2022-05-10):
    CST中如何查看天线的阻抗,增益?

网友:
    右键,点击查看,就可以了

网友:
    仿真之前选好你想要看增益的频点(field monitor里面设好),仿真后在farfield的结果里就可以看了,在结果图里右击选取plot property,确定下自己需要的设置,把farfield图上的数值设成增益就可以直接从图中读出右键,点击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