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造成CST能量不收敛的原因一般有哪些?

楼主(2022-05-10):
造成CST能量不收敛的原因一般有哪些?一般应如何解决不收敛的问题

网友:
计算的时候都会在工作目录生产一个msg和dat的文件,dat文件一般都会有错误信息,你msg中可以看到很多警告等信息。
不收敛如果不是初始步长过大,一般都是模型设置原因,常见的原因有接触定义不对,如接触面法线定义错误。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