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和FPGA各有什么优缺点?它们分别适用于那些地方?

楼主(2022-05-10):
    如题,有谁能说明它们优缺点?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什么场合下用哪种片子较为合适??

网友:
    第一个问题:ARM是一个CPU构架,有它自己的体系。它适合做的嵌入式的处理器。其优点是:成本低、功能丰富、开发简单。
FPGA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其可以设计为各种逻辑功能,设计灵活。当然它也可嵌入各种CPU做为处理器,如:8051,ARM,NIOS_ii等等构架的CPU.
其优点是:并行处理,因此速度快,适合与高速场合,例如图像,视频数据采集与处理。
第二个问题:ARM适合在控制领域,有界面化的场合。
    FPGA场合如上述。

网友:
    arm:是32位单片机,由于结构和计算速度的原因,目前适合做事务处理或者中低端应用,从中高级工控到简单语音/图片(不含视频)处理
    fpga:新型fpga可以用内部乘法器/寄存器/内存块构造软核,例如构造arm,则可以实现arm的功能;若构造成dsp,则可以实现dsp的功能。不过fpga的功耗较大,一般情况下构造arm/dsp不如专用arm/dsp方便,但是在高速信号处理时,可以采用并行结构,大大提高处理速度,甚至可以超过目前最快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