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与PCB关联问题

楼主(2022-05-10):
    请问单独创建的原理图和PCB怎么使他们相互关联起来呢

网友A:
    方法一:单击选中原理图中元器件,然后单击tools>Seclect PCBcomponents,即可在PCB中看到该器件的高亮显示;

方法二:单击Tools>Cross Select Mode,或用快捷键Ctr+Shift+X键,然后在原理图中单击任意器件,在PCB中都可高亮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单击选中原理图中元器件,然后单击tools>Seclect PCBcomponents,即可在PCB中看到该器件的高亮显示 ...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原理图和PCB交互,而是单独的原理图和单独的PCB怎么关联起来

网友B:
    你说的单独是指,不是同一个工程里面的原理图和PCB,那就在原理图里面新建PCB,通过模板方式把单独的PCB复制到这里面,这样就是一个工程了,就可以用同步实现交互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单独是指,不是同一个工程里面的原理图和PCB,那就在原理图里面新建PCB,通过模板方式把单独的PCB复 ...

    哦哦,mentor是可以直接复制另一块板子过来的是吧,全选然后Ctrl+c直接复制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