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中小数(浮点数)的表示问题

楼主(2022-05-10):
FPGA中对小数的处理问题,但是一直没找到可以参考的资料

网友:
比如FPGA处理a[7:0]/b[7:0]的话,a[7:0]比b[7:0]小,得到的结果是0到1之间。所以在除时将被除数即a[7:0]后面添几位0,得到的结果就有几位小数。如一个除法器中:.dividend({a,15'b0}),
.quotient(c),.divisor(b),那商c[22:0]的结果就应该是:0000_0000.0000_0000_0000_000到0000_0000.1111_1111_1111_111这个范围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