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obd++ 文件用什么软件能打开?

楼主(2022-05-10):
allegro obd++ 文件用什么软件能打开?

网友:
HKEY_CLASSES_ROOT\Applications\allegro.exe\shell\open\command, 将右边“数据”栏对应的路径改成现在该应用程序的安装路径。这样就可以将该应用程序添加到“打开方式”列表中,并可正常双击打开。

网友:
    Cam350、Valor、Genesis,以及各大仿真软件都可以

网友:
    一般来说,最常见的.brd文件是由cadence的allegro布线工具保存的文件。
    如图不行,那就是国外常用的eagle软件了。

网友:
    想看大佬是怎么说的

网友:
    cam350 华秋DFM genflex incampro 板厂用的软件一般都可以打开odb++文件 例如.TGZ格式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