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怎样测交流电流啊?

楼主(2022-05-10):
Pspice中怎样测交流电流啊?

网友:
1. 确保电路连接正确

2. 点NEW SIMULATION PROFILE, 设置一个名字,

3. 在弹出的窗口里面选择AC SWEEP/NOISE,起始,截止频率以及扫描点数

4. 选择电流触笔,放在被测支路上

5. 点击RUN PSPICE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