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损坏的原因主要有哪几个?

楼主(2022-05-10):
IGBT损坏的原因主要有哪几个?

网友:
    1.过电流损坏; IGBT有一定抗过电流能力,但必须注意防止过电流损坏。IGBT 复合器件内有一个寄生晶闸管,所以有擎住效应。IGBT 的等效电路,在规定的漏极电流范围内,NPN 的正偏压不足以使NPN 晶体管导通,当漏极电流大到一定程度时,这个正偏压足以使NPN 晶体管开通,进而使NPN 和PNP 晶体管处于饱和状态,于是寄生晶闸管开通,门极失去了控制作用,便发生了擎住效应。IGBT 发生擎住效应后,漏极电流过大造成了过高的功耗,最后导致器件的损坏。 2. 过电压损坏; IGBT在关断时,由于逆变电路中存在电感成分,关断瞬间产生尖峰电压,如果尖峰电压过压则可能造成IGBT 击穿损坏。 3. 桥臂共导损坏; 4. 过热损坏和静电损坏。

网友:
    VCE检测电路异常:VCE检测将IGBT官集电极上的脉冲电压通过,电阻分压,此电压的信息变化传到CPU,做出各种相应的指令。当VCE检测电路出现故障的时候,VEC脉冲幅度。超过IGBT管的极限值,从而导致IGBT损坏。

网友:
    IGBT管激励电路异常:震荡电路输出的脉冲信号,不能直接控制IGBT饱和,导通和截止,必须通过激励脉冲信号放大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