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没有大神可以设计一个高压模块?

楼主(2022-05-10):
利用555变压器和整流电路设计一个5V-400V的DC升压模块 。

网友:
输出多大功率?如果小功率可以用倍压电路的.

网友:
这个可以看看Boost拓扑,如果不行就需要用隔离式的,也就是加变压器。

网友:
可以用555时基电路控制三极管驱动变压器来达到输出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