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导致再流焊时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楼主(2022-05-10):
会导致再流焊时元件两边的湿润力不平衡的原因有哪些?

网友:
焊盘设计与布局不合理

网友:
焊锡膏的活性不高或元件的可焊性差,焊锡膏熔化后,表面张力不一样,将引起焊盘湿润力不平衡。两焊盘的焊锡膏印刷量不均匀,多的一边会因焊锡膏吸热量增多,融化时间滞后,以致湿润力不平衡。

网友:
贴片移位Z轴方向受力不均匀。

网友:
如果再流焊炉炉体过短和温区太少就会造成对PCB加热的工作曲线不正确,以致板面上湿差过大,从而造成湿润力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