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altium designer里修改相同的焊盘?

楼主(2022-05-10):
请问如何在altium designer里修改相同的焊盘?

网友:
按shift+F键筛选出相同的焊盘改属性就OK了

网友:
菜鸟报道,请教大神。

网友:
选中一个焊盘,右键选第一个(好像是same object ),右手边打开一个对话框,然后再进行相应的选项,点击apply就是对应的所有的焊盘了,这个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