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软板补强位置在通过回流炉之后变形有没有标准啊?

楼主(2022-05-10):
FPC软板补强位置在通过回流炉之后变形有没有标准啊?或者行业内有没有标准?炉温是在规格范围内的。补强位置是在SMT贴装元件过回流炉后变形,没过炉前测量翘曲度是1%以内,过炉后是3%左右,是不是有问题啊,是FPC的问题还是炉温的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下,一般是补强要更换,换一个不同材质的,如果不能更换材质,就要换一个其他厂家的,和补强板供应商联系,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什么规格的补强啊?厚度、尺寸这肯定和补强的涨缩有关系啦! 这和材料、制程、工程设计都有可能有关系!

网友:
可能是补强没有经过烘烤,第二背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