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 电路中二极管怎么选取?

楼主(2022-05-10):
boost 电路中二极管怎么选取?: E$ d9 P& n, V

网友:
    肯定是选择肖特基二极管,Vf越低,损耗越小。肖特基承受最大耐压值理论上为Vout+Vf,算上实际上导通时的过冲,至少留个20%以上的余量为好。续流二极管电流至少要比最大负载电流大。此外要考虑散热,所以要根绝实际电流大小确定合适的封装。

网友:
    连续导电模式Boost PFC电路将是分布式电源系统中首选的前级整流环节之一。众所周知,Boost电路中快恢复二极管存在反向恢复问题,当硬开关的Boost电路工作在高频时,二极管的反向恢复电流会在电路上引起可观的能量损耗和过高的di/dt,危及开关器件的安全工作,并产生严重的电磁干扰(EM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