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A封装物料在焊接过程中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05-10):
请教下大家, PGA或UPGA封装物料在SMT焊接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是什么(比如钢网开孔,回流 烘烤等)?

网友:
    PGA封装是带针脚的

网友:
    钢网开孔一般注意最外围焊盘的锡量或四角焊盘锡量,炉温确实需要特别注意,最好可以用实物板去测试,测试中心和四角,千万别用自己的经验去调试,否则焊接虚焊维修起来也会头疼。

网友:
    PGA是啥,只知道PP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