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压敏电阻的好坏?

楼主(2022-05-10):
    怎样判断压敏电阻的好坏?

网友:
    用万用表即可判断该压敏电阻的好坏。

网友:
      将万用表置10k 档,表笔接于电阻两端,万用表上应显示出压敏电阻上标示的阻值,如果超出这个数值很大,则说明压敏电阻已经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