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定义,为什么造成logic导不了PCB?

楼主(2022-05-10):
1.用logic画完原理图添加完封装和设置完元件类型,然后导入PCB一次后,发现少了封装,之后再怎么导入都没有办法,这是为什么?
2.一直找不到元件名称,我已将添加了封装和元件类型,一直显示导不进?求教

网友:
看一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A:
    新增的元件类型和封装库有没有加到对应库路径?

网友B:
    查看一下你这个封装的层定义,有可能你的这个封装在制作的时候使用了“最大层”,而你的设计没这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看一下你这个封装的层定义,有可能你的这个封装在制作的时候使用了“最大层”,而你的设计没这么设置。

    从网上下载下来也要重新定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增的元件类型和封装库有没有加到对应库路径?

    有啊,放进对应的路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从网上下载下来也要重新定义吗?

这个和封装来源没有关系,只和设计有关系,匹配设计就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