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三极管,mos管和mosfwt到底怎么区分啊?

楼主(2022-05-10):
都是什么功能??有什么区别??
他们三个到底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MOS管是总称,里面还分结型场效应管(JFET)和金属绝缘栅型场效应管(MOSFET,楼主还拼错了).后者还分成N沟道和P沟道,每种沟道里面又分成增强型和耗尽型,特点各不相同。MOSFET是在JFET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两者结构上存在一些差异,但使用方法和特点基本类似。

网友:
    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器件,而MOS是电压控制器件,再说了MOS要比三极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