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5-10):
    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单片机的工作原理是单片机自动完成赋予它的任务的过程,也就是单片机执行程序的过程,即一条条执行的指令的过程,所谓指令就是把要求单片机执行的各种操作用的命令的形式写下来。

网友:
    单片机的工作过程实质上就是执行指令的过程,而执行指令可以分为三部分:取指令,译码分析指令和执行指令。
    取指令就是根据程序计数器PC(即Program Counter)中的值从程序存储器读出当前要执行的指令并送到指令寄存器。
    译码分析指令就是把指令操作码进行译码。
执行指令就是取出操作码后再取出操作数,按照操作码性质对操作数进行一种操作。
    单片机在同一时间对不同指令进行不同操作,实现并行处理,这就是他的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