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怎样实现简易计算器?

楼主(2022-05-10):
FPGA怎样实现简易计算器?

网友:
用FPGA实现算法,简单理解就像用C语言实现算法一样。不过FPGA用硬件描述语言,如verilog
等。可以根据算法先用C实现,然后再用verilog实现。C和verilog有种一一对应的关系。综合之后有需要可以进行布局,约束和优化等。因为FPGA可以并行执行,所以实现算法要比CPU类型的器件(如DSP、MCU等)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