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用表贴焊盘做PCB封装时怎样将焊盘在顶层和底层都放上?

楼主(2022-05-10):
cadence中用表贴焊盘做PCB封装时怎样将焊盘在顶层和底层都放上?

网友:
    做封装,你需要顶层和底层都放表贴焊盘;可以在顶层放,然后选择焊盘,再使用EDIT下的Mirror,即可以将它放在底层。底层放完,再可以放顶层;这样你两层都有焊盘了。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建封装的时候焊盘应该是不能Mirror,正背面都需要放焊盘的表贴封装先分别建好TOP和BOTTOM的焊盘,放置焊盘的时候TOP和BOTTOM层分别放置建好的不同层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