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是IGBT?

楼主(2022-05-10):
为什么说新能源汽车的核心是IGBT?

网友:
IGBT约占电机驱动系统成本的一半,而电机驱动系统占整车成本的15-20%,也就是说IGBT占整车成本的7-10%,是除电池之外成本第二高的元件,也决定了整车的能源效率。不仅电机驱动要用IGBT,新能源的发电机和空调部分一般也需要IGB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