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D4眼图对比差异问题

楼主(2022-05-10):
    求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2.4G,1对2,正反帖DDR4的地址线,DIE上的眼图和PKG的眼图相差较大正常吗?原因是什么?还有就是DIE上眼图下降沿不单调,该如何优化?

网友:
    想看看大佬怎么说的

网友A:
    DDR4,正反贴,用的什么拓扑结构?T型还是菊花链?FLY-BY?DDR实际工作频率用到多少?看眼图要么是DDR走线不规范,跨分割,串扰导致,要么就是DDR4走了T型拓朴,跑的速率较高(大于1G),T型拓朴的走线较长,分支的距离长,在速率较高时信号质量会变差,严重DDR会无法正常起来,建议DDR3以上,速率大于1G的,都用FLY-BY结构,信号质量会好很多

网友:
    信息太少,无法评估啊;拓扑讲一下

网友:
    DIE上是经过了封装基板上互连结构之后的,理论上来说波形就是要看DIE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DDR4,正反贴,用的什么拓扑结构?T型还是菊花链?FLY-BY?DDR实际工作频率用到多少?看眼图要么是DDR走线不 ...

DDR4,速率2.4G,正反帖的的T型结构,分支点过孔在DDR4中间的位置,分支长度200以内。同款板子其他人的仿真结果不一样,设置了同样的40OHM驱动和端接,模型也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哪里设置问题,会有这么大的差别。

网友:
    把他们的.ddr文件拷贝过来,导入运行一下,看看结果是不是一致。不一致的话,再看看setup里面有几项是否勾选。一致的话,就是batch ddr的设置问题,对比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1、可以考虑在末端增加VTT端接;2、可以考虑在始端增加下拉电容;
另外,地址信号边沿不单调也没什么问题,关键是看信号的幅值和时序能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2022-08-08):
    PKG 上有边沿问题,die上ok的,这个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