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分板机有哪些种类?

楼主(2022-05-10):
PCB分板机有哪些种类?

网友A:
    激光分板机、曲线分板机、走刀式分板机、铡刀式分板机、冲压式分板机、手推式分板机、铣刀式分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激光分板机、曲线分板机、走刀式分板机、铡刀式分板机、冲压式分板机、手推式分板机、铣刀式分板机

差不多就这些

网友:
    不同的分板方式都有各自对应的分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