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知道pads如何与mentor共存正常使用

楼主(2022-05-10):
如题,求解答

网友:
想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目前使用流程切换,比较麻烦可以 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在VX.2.4後,就可以共存. ( 他版本有三種進程, 第一版剛開始只能各自切換.第二版能切換就共存.第三版不 ...

谢谢大神解答,我试试vx2.11

网友(点评):
那是直接可以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