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元件管脚号遗漏,管脚号添加后,DRC依旧报错。

楼主(2022-05-10):
    大家好,orcad原理图,元件管脚号遗漏,管脚号添加后,DRC依旧报错。不知其什么原因?

网友A:
    删掉重新放置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掉重新放置试一试

    解决了,
把元件保存到本地元件库里面,然后在通过Design Cache替换更新元件,就可以了。
    Design Cache里面的问题?
1,里面的元件库的位置问题?原理图DRC检查 时,有的元件DRC不报错,有的元件提示DRC报错。(库不存在)
    2,元件name 后缀数字一直增加?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