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走好的线出线网络属性丢失,有碰到么?咋解?

楼主(2022-05-10):
大家好,allegro17.2 走好的线出线网络属性丢失,有碰到么?整块板子基本上都这样,各位有啥快速解决方案么? 提示connect line  top DCUV

网友A:
    Tools -> DeriveConnectivity...全部勾选后,按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Tools -> DeriveConnectivity...全部勾选后,按OK

谢谢,参照你这边的方法操作,能解决一部分,其他的需要手动修或是直接重新走了

楼主:
    我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硬件给我规则设置,把单位设置改了,不知道allegro单位公英制切换导致的这个问题目前有什么方法可以规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问题的根源在于硬件给我规则设置,把单位设置改了,不知道allegro单位公英制切换导致的这个问题目前 ...

单位公英制切换在设计中应尽量避免,因为单位之间不能整除,更改后难免与CM管理器的设置发生冲突的。

网友:
    没遇到过,单位尽可能不要去切换,切换后,会报很多DRC

楼主:
    感谢楼上的两位,其他的软件不会有这个问题,我之前已经发现改单位会出问题,让我们EE不要去改单位,还是疏忽了,主要我想用英制的,EE想用公制的,没想到导入EE给的CM规则也带有单位设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