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路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5-11):
    旁路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旁路二极管主要是起保护作用。

网友:
    旁路二极管主要用于电池组件中反向并联于太阳能硅电池片组的两端二极管,能够有效地防止硅电池片因热斑效应而烧毁,是光伏太阳能组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防止太阳能电池在强光下由于遮挡造成其中一些因为得不到光照而成为负载产生严重发热受损。

网友:
    旁路二极管常用在光伏电池组件上,用串上并联旁路二极管的方法来减轻热斑的影响。
由于旁路二极管是并联方式连接在一串电池片两端,常态下二极管处于反向截至状态,反向压降取决于 反向压降约为:0.5N V(一串电池片的数量N),由二极管反向电流特性知,二极管反偏时有漏电流经过,此电流很 小,一般在微安级。反向电偏置电压和温度对反向电流的影响。

网友:
    在太阳电池(串)两端并联旁路二极管,旁路二极管开始工作,将被遮挡的一串电池片旁路掉, 组件电流从旁路二极管流过,保证组件工作正常,并保护了 被遮挡的电池片不会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