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模块内部上拉的引脚,为何需要用GPIO驱动三极管来控制?

楼主(2022-05-11):
    对于模块内部上拉的引脚,为何需要用GPIO驱动三极管来控制而不用单片机GPIO直接控制
    最近在使用一个5G通信的模块,其中有一个复位引脚,手册中是这样描述的:RESET#是低电平有效的异步复位信号。当该引脚为低电平时,模块将开始进入复位状态。

拉低RESET#引脚250~600ms可复位模块。可使用NPN三极管、Nmos管驱动电路或按键控制  RESET#引脚。

既然引脚内部已经上拉,如果HOST的GPIO配置为开漏输出,是不是就不需要通过三极管/MOS管来控制复位信号,而可以直接控制RESET#引脚了?当需要低电平时,HOST直接输出低电平,Module的RESET#引脚接地,为低电平;当需要高电平时,HOST的GPIO设置为高,表现为高阻态,则Module的RESET引脚通过上拉电阻R1接VCC,为高电平。

网友:
    想到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是因为HOST单片机在上电的瞬间其GPIO引脚的输出电平不确定,有可能是低电平(本人对于单片机不是特别了解),所以为了防止误触发模块的复位,所以加上了MOS/三极管,只有GPIO为高电平时才能触发模块的复位。个人的一种可能的猜测,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如果Host与Module的供电电源来自一路上,可以串联保护电阻直接连接。

网友:
    理论上看是可以的,内部有20K上拉,可以直接驱动,加Mos也可以,让外置MOS去模拟一个开关,目的都是要模块检测到Reset信号,使电路可靠的复位

网友:
    就是放置2个芯片的工作电压不一致导致的问题,就相当于做一个level shift

网友:
    是为了 休眠考虑的。有的设计 需要 主机休眠,有的需要 模块休眠。但是休眠的时候 MCU的PIN 的状体千奇百怪。

网友:
    两个芯片的供电电压不一致时,就需要MOS管来作为外部的开关,实现高低电平切换

网友:
    我觉得有几个可能,1、两边电平不匹配;2、隔离;3、驱动能力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