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脚,外接引线可以接多长?

楼主(2022-05-11):
1.单片机ADC脚测量外部电位器,外接引线可以接多长? 2.单片机的ADC,跟专门的ADC芯片,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最好不要太长,基本没什么区别,看你的功能需求和成本控制了。

网友:
长距离传输信号会很弱。

网友:
这东西哪有个标准,肯定是越短越好。跟采样的信号幅度,线路上的干扰和要求的精度都有关系。

网友:
最好接运放,不但可以放大信号,还可以滤除干扰。

网友:
    1、不要太长,会影响实际值的采样   2、单片机的ADC一般位数较低且精度不高,专门的ADC位数也能做得很高,提高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