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面零火线,安全走线距离最少多少?

楼主(2022-05-11):
在电路板上走零火线,功率1.5KW,请问安全距离最少为多少? 安规是3MM,但是百度各有说法,我后面焊盘5.08距离,但是焊盘的间距实际只有1.5MM,靠谱吗?

网友:
电路板分割

网友:
将L和N两者之间的PCB板锯开,使两者之间留有完全隔离的距离。

网友:
你看下我这个板子的,距离只有50mil,也就是不到1.5mm, 从PCB角度来说没问题, 只是板子上外界的线可能会靠的比较近,易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