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PCB中的过孔设计相关问题

楼主(2022-05-11):
在高速PCB设计中,看似简单的过孔往往也会给电路的设计带来很大的负面效应。为了减小过孔的寄生效应带来的不利影响,在设计中尽量要做到哪些?

网友:
POWER隔离区越大越好,考虑PCB 上的过孔密度,一般为D1=D2+0.41。

网友:
PCB 上的信号走线尽量不换层,也就是说尽量减少过孔。

网友:
使用较薄的PCB有利于减小过孔的两种寄生参数。

网友:
电源和地的管脚要就近过孔,过孔和管脚之间的引线越短越好,因为它们会导致电感的增加。同时电源和地的引线要尽可能粗,以减少阻抗。

网友:
在信号换层的过孔附近放置一些接地过孔,以便为信号提供短距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