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有哪几个专用寄存器?

楼主(2022-05-11):
    51单片机有哪几个专用寄存器?

网友:
    程序计数器,累加器,寄存器B,psw,sp,数据指针。

网友:
    8051单片机内部有21个特殊功能寄存器,在物理上是分散在片内各功能部件中,在数学上把它们组织在内部数据存储器地址空间80h~ffh中,以便能使用统一的直接寻址方式来访问。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颁在以下各个功能部件中:
    (1)       cpu:acc、b、psw、sp、dptr(由dpl和dph两个8位寄存器组成);
(2)       中断系统:ip、ie;
    (3)       定时器/计数器:tmod、tcom、tl0、th0、tl1、th1;
(4)       并行i/o口:p0、p1、p2、p3;
(5)       串行口:scon、sbuf、p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