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9V电压转换为+-15V给几个运放供电,用MC34063怎样做?

楼主(2022-05-11):
我现在只有9V的电池,现在要做成+-15V的供电模块,一直仿真不成功。有什么好的电路或者芯片推荐吗?

网友:
倍压不行吗?

网友:
这个不知楼主要输出多大的电流?

网友:
建议先进行升压处理,然后采用7815、7915正负电源电路获取所需电压。

网友:
很简单,用MC34063升压到30V,然后用用两个电阻分压为15V,然后运放缓冲输出MOS管扩流后得到15V电压,用扩流后的15V作为参考地,那么30V对参考地就是+15V,以前的GND就是负15V,电路简单成本也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