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程序加载到FPGA?

楼主(2022-05-11):
    如何将程序加载到FPGA

网友:
    使用JTAG下载。 使用EPCS 固化。

网友:
    一般的FPGA用Jtag下载后掉电失效。不过有的FPGA也带有FLASH,可以不用外接配置芯片。

网友:
    根据上电配置FPGA的过程中的状态,数据配置可分为3种方式写入FPGA中。
(1)AS(ActiveSerial,主动串行)配置方式
在AS配置方式下,由FPGA器件主动输出控制、同步信号和时钟给外部的专用配置芯片,配置芯片收到FPGA的命令后,就把内部存储的配置数据发送到FPGA中,完成配置的过程。
    (2)JTAG(JointTest Action Group)配置方式
    JTAG是IEEE1149.1边界扫描测试标准接口。大多数的ALTERA FPGA都支持JTAG配置方式。应用Quartus II软件通过下载器将配置数据下载至FPGA中。在调试阶段一般选择JTAG配置方式,直接将编译生成的SOF文件下载到FPGA中,掉电后数据消失。
    (3)PS(PassiveSerial,被动串行)配置方式
在被动串行配置方式下,系统是通过外围其他的器件来控制配置过程的,这些外围器件可以是配置芯片、CPLD和微处理器等,在配置过程中FPGA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只能够输出一些状态信号来响应这个配置过程。如果只选用一种配置方式,则可以将MSEL1和MSEL0直接接地或接VCC。如果选用多种配置方式则需要用FPGA对MSEL管脚按照上表中的值进行电平切换。MSEL管脚在配置开始之前必须处于稳态,不能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