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里面的D码为什么删不掉呀?

楼主(2022-05-11):
在CAM350里面有一个D码我已经把他改为了没有用的元素啦,就是为什么删不掉呢?这是为什么呀?我进D码表用compress的命令都删除不掉那没有用的D码。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如何处理,谢啦!

网友:
你的D码表里可能有没定义的D码,先把没定义的D码定义好,随便定义都行,然后再删没用的D码吧。

网友:
没用的元素能不能移动,能移动就移动到其他层,然后把那个层删掉!